140 LED 16:9 液晶屏 BIOS

楼主(2014-03-03):
有的本换屏不亮  这个BIOS 所有140笔记本通用

140led dell.zip

251 Bytes,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各个机型都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个机型都通用吗?

大连新起点是当地最大的笔记本屏批发商  放心  这个是工厂免费提供的 只要是140换屏无显或是屏暗  刷一下就好

网友:
各个机型都通用吗

网友B:
好像这个不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个不应该是通用的吧

140 LED 都通用 这是最好的程序

网友C:
你说的这个BIOS是屏的码片吗        望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BIOS是屏的码片吗        望回复...

是笔记本液晶屏的码片 BIOS   很多本换140 LED屏后  无显或屏暗  刷这个程序好用

网友E:
LZ怎么刷啊 用什么工具刷啊 说下 了

网友:
一般140的都不通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笔记本液晶屏的码片 BIOS   很多本换140 LED屏后  无显或屏暗  刷这个程序好用

你是用风枪把码片取下来刷的吗        你怎么取码片的,没把那么薄的扫描板不变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风枪把码片取下来刷的吗        你怎么取码片的,没把那么薄的扫描板不变形的啊

用刷屏器  100多一个  直接和屏线接口一样 插上去 用软件可以直接刷  不拆屏上的码片 有时危险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怎么刷啊 用什么工具刷啊 说下 了

笔记本刷屏器  100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