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第一次修MAC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3-03):
接到一台苹果K84A笔记本 客户说USB 突然不能用了。开机测试,插鼠标没有反应 不通电 看来是主板问题了 给客户报价 拆机 发现两个USB供电电感L4605 L4615都烧掉了

通过万用表检测发现两电感前端对地短路了 又发现U4690烧了一个洞。。。

通过烧鸡大法拆掉一图中的C4605短路现象消失。因为手头没有TPS2064这个芯片(我们这边卖芯片的都没这个。。。)就直接拆了飞线短接U4690的2,6.,7脚再换上两个好的电感。现在的情况是usb接口有供电了 就是不能用 打USB数据脚USB_EXTA_MUXED_N 以及USB_EXTA_MUXED_P 没有电压 咋可能用得起哇

图纸上显示这两组线都是直接连到U1400 3合1桥下面的。  打阻值600多 貌似没有异常
本菜鸟刚开始学修MAC 请问 这两脚没有电压 是因为U1400的问题呢 还是因为没有装U4690的原因呢

没搞懂USB_EXTA_OC_L这两个信号用什么用 难道就是这组信号的问题?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还从来没有修过呢

网友:
能亮机不大敢乱搞,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A:
不能短接,这个是2组USB的转换供电芯片,而且有反馈信号到桥里面去。最好是替换,如果是单纯的短接桥不认可,照样USB不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短接,这个是2组USB的转换供电芯片,而且有反馈信号到桥里面去。最好是替换,如果是单纯的短接桥不认可 ...

没有反馈信号 数据脚就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反馈信号 数据脚就没信号?

嗯,是的,有这种可能。如果是普通本子,一般只有一个信号反馈到SB,用来监测电流什么的信号,这个得看BIOS,说不清楚苹果的东西。万一是桥没侦测到反馈信号不输出数据,这样起码可以论证你的外置USB无效。

网友:
USB_EXTA_OC_L这个信号是USB过流信号,正常忘记是高还是低了,你可以把此信号接地试一下,可能是悬空导致的桥保护。

网友:
u4690 中的oc#应为高电平。我有修到一个上网本这个信号是用一个4.7k电阻3.3v上拉。对地值为0。最后换桥usb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反馈信号 数据脚就没信号?

那楼下所说的讲OC接地 是否可行呢

网友:
USB_EXTA_OC_L从这个信号的标示来看后面是L也就是LOW的意思标示低电平有效,那你试着找个电阻拉到3.3V试一下,应该能修好,接地就不要了,接地就表示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