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 全系列 通病

楼主(2014-03-03):
这款本ATI显卡坏的多 不过要是供电 大多还是哪块USB 损坏引起的  可以换个试试 能省不少麻烦

网友:
学习了职了,呵!!在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啊,呵!!

﹎七婇炫躌≈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有两片显卡坏了,没有换显卡,直接换的主板

网友A:
楼主在说什么?是usb引起的?

网友B:
我还以为会说放下电呢。。

汗。

网友C:
所有机器北桥显卡全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说什么?是usb引起的?

USB板 和主板连接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机器北桥显卡全是通病,,,,

是北桥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会说放下电呢。。

汗。

正常先重焊一下连接板  就是USB和主板连着哪个

网友:
学员新手 努力学习中

网友:
记下了,O(∩_∩)O谢谢

网友:
讲的不清楚。

网友:
USB小板和主板的连接地方  氧化或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