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通病

楼主(2014-03-03):
这个本不光显卡爱坏  最主要的南桥也坏的多 且加焊不好用  要换拆机或新的

网友:
这样的啊,呵,去看看是不是!!

网友A:
怀疑态度,表示除了雷劈没修过南桥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怀疑态度,表示除了雷劈没修过南桥坏。。。。

同一款本修的多了  通病问题也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款本修的多了  通病问题也就多了

也是,机器百分之五十,无非是桥,其中过分点的机器,例如dv2000,99显卡,不是我黑他。。

网友C:
这机器这么老,还有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这么老,还有人修?

我们这面市场二手本这样的 还卖1千

网友:
新手上路, 怎么检测是否南桥坏了呢,都不开机了

网友:
有通病就是好

网友:
那这机器有两个通病了

网友:
什么故障 、南桥坏

网友:
还没碰到过南桥坏的   倒是显卡换了一堆了

网友:
这样说太广了,应该针对什么现象,测试眯

网友:
好简单,记下了

网友:
楼主厉害,经验丰富啊

网友:
我也就修显卡的

网友:
修过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那是接别的设备弄的吧。 这个遇到的真少

网友:
很久没弄这样的机子了,以前很多都是坏显卡的

网友:
这机子这边修不到了

网友:
手上有一个,不走字,吹显卡后上到0。8掉0。4再掉没了,换了也是一样,显卡电感短路,拆掉显卡不短了,可问题还是走上去掉电。有没有那位大佬有好招呢。

网友:
换桥的成本高,还不如直接换板,省时省心,下次修到这板还可以当料板拆拆配件

网友:
南桥坏, 暂时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