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 通病

楼主(2014-03-03):
加电开机无显  排除爱坏的显卡和北桥  大多问题出在屏线上 换条就好

网友A:
外接,要显才行吧!!

网友B:
开机不显,外接显示才换的为,你不显就直接加焊 显卡 北桥 这不是瞎闹?

网友:
呵呵,还有可能是屏呢,还有可能是下部电路也有很多,,,凑分意图太明显

网友:
排除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不显,外接显示才换的为,你不显就直接加焊 显卡 北桥 这不是瞎闹?

对,不是直接加焊 我意思是拿风枪扫一下  基本就能判断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要显才行吧!!

ACER维修站本在我这修  我修了很多 是应该外接有显  不过我遇到过几台 外接 内屏无显  还是屏线坏了

网友:
北桥问题吗  我的开机1.8左右内接外接不亮机、加焊显卡 换显卡了 故障依旧、我来试试北桥 有好消息在和你们说吧!

网友:
你这总结也太少了,说详细点。

网友:
在此感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我的单桥,键盘灯亮,有通病吗

网友:
精炼啊  这么速度就修好啦

网友:
还有个通病就是,,不上CMOS电池,或者是没电,就会不触发!刚遇到这问题。

网友:
无显的不都是先接外接显示器,排除芯片好坏 然后换屏和线试试啊,这不能算通病吧,只能说某些移动客户经常开合笔记本盖子,

网友:
做维修的要仔细观察;不能盲目的去换件;要是都换完了还是不显你该怎么办呢;

网友:
打lvds阻值可否看出来?

网友:
内容太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