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AOC电源维修陷入困境

楼主(2014-03-03):
一台AOC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芯片用的是WT7520,。以为是电路保护了,依次断开3.3v,5v,12v保护端,还是一样转一下就停,网购了WT7520以为装上去就OK,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把5V,12V电阻取样端断开,电源转了起来,但风扇转得快的多了,应该是电压没有取样所以电压升高了,接上5v,12v取样端故障同上,难道5v12v取样端接上去芯片也保护了吗,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换的WT7520不良,还是什么原因。望遇到过此故障的朋友们进来讨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2014-05-15):
WT7520的供电正常吗?修理不要动不动就更换芯片。

网友:
查查5V 12V整理管是否有开路。

网友:
是不是负载太重?

网友:
测量电源启动瞬间的三个电压,看那个电压有不正常的(包括负压)

网友:
像是输出电压高引起的保护。还是得仔细分析电路,耐心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