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花屏通病

楼主(2014-03-03):
这款本花屏不是显卡  大多是屏线 换条就好

网友A:
屏线坏掉可还是松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坏掉可还是松动了?

接主板的屏线接口容易松 有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主板的屏线接口容易松 有时

我碰到的都是接口松动

网友:
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C:
屏线遇到过。但不是花屏。有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遇到过。但不是花屏。有毛刺

恩 反正屏线坏的很多

网友:
记着反正迟早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