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不触发

楼主(2014-03-03):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E43L集显板,故障不触,查了EC工作条件昀满足,按开关NPWON# EC端有高低高跳变,但是按开关不出S5—ON,没有低到高的跳变,EC已经换,(IT8502E),BIOS已经刷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同行,待机情况下,+15电压经过PR154 1M的电阻之后,后面应该是多少V啊,我现在查我这个板15经过电阻之后为0V
补充一下,在待机情况下,S5-ON是高电平吗?我这个一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
量下电阻后面的对地值。可能后级短路被拉低了。

网友A:
对了 测下PQ47 G级有没有电压。

网友:
阻值变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测下PQ47 G级有没有电压。

你好,G极有5VPCU,原先只有2.1V,后来把PQ45,46,47,48全部换了,5V才出来了,

网友:
电阻已经换掉了

网友:
电阻变了,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