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C10 通病 白屏

楼主(2014-03-03):
这本白屏或花屏  换条屏线就好  通病

网友:
这种是通病吗??

网友:
而且有时候还会花屏。

网友:
NC10  白屏花屏  通病 我修的20多台都是换屏线  换的时候轴和壳还容易坏

网友:
您运气真好,机器都是小刀

网友A:
好吧,换个屏线也是通病。楼主,好想法

网友:
原来是通病,谢楼主了

网友:
都没见过这种机器

网友: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好多

网友:
屏线坏的  多   不过不好找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换个屏线也是通病。楼主,好想法

要不然把机器拆了  测了客户又不修了 多麻烦  来了直接告诉屏线坏了 有的客户打麻烦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一个

网友B:
看网上这个机子屏线的销量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这个机子屏线的销量就懂了

是呀 应该是十台坏十台

网友C:
这个机器修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修的不多

遇到了 以后就能直接判断问题了

网友:
我也换过一台。不过我的事灰屏。摇一下就好。看来NC10屏线是爱坏

网友:
这个屏线出了什么问题,我拆开又看不到断的地方?电阻变大了吗?

网友D:
这个型号开关坏的修到过两台,屏线坏的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开关坏的修到过两台,屏线坏的还没

我是笔记本维修 加笔记本配件批发 哪个坏的多我进货进的多  所以你留意一下 屏线十个坏十个  和HP V3000坏显卡一样

网友E:
我的屏线被烧了  换新的屏线白屏

网友:
我也遇到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屏线被烧了  换新的屏线白屏

不会是屏也烧了吧

网友:
设计缺陷吧  就跟CQ40

网友:
设计缺陷吧  例如CQ40 很好的机器 就是屏轴部分自己挡住的一半的出风口  不坏才怪

网友:
这个貌似有点简单吧

网友:
原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你遇到20多台? 我怎么一台也没看见呢

网友:
这个屏线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