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PR-279

楼主(2014-03-03):
电池座旁边的跳帽电压0.8V。其他电压正常。IO电压也测过。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现在这款机器的故障是什么?不上电,还是不跑吗 还是自动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款机器的故障是什么?不上电,还是不跑吗 还是自动掉电?

不跑码。感觉电池旁边的跳帽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不跑码查电压,复位。

网友:
BIOS刷刷看

网友B:
电压不对,就跟着查线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对,就跟着查线路嘛

现在没头绪了。俺是新手

网友:
找不到这个BIOS

网友C:
CPU内外核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内外核供电正常不?

怎么查

网友:
刷了。找BIOS 就找了半天

网友(2014-07-31):
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板子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