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联想E430 整机进水,修好后。。。。

楼主(2014-03-03):
联想E430 版号 LA-8131P ,HM76的芯片组。不知道客户是掉河里还是掉水缸里了,整机都进水了,包括显示屏。拆机发现有短路,弄好之后会显但背光没有暗屏,换了新的屏线和屏还是暗屏,屏线接口如图 :测DISPOFF#无电压,正常情况下这个信号是不是应该为3.3V呢,此信号是有EC的BKOFF#脚直接发过来的。
其他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正常,但就是暗屏,难道要刷BIOS??请大侠们共同研究研究,

网友:
怎么想都不会是bios吧…

网友:
看下接口啊。是否插歪了

网友:
把屏幕的 5脚6脚连起来 再把板上提供背光供电的管子给断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