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G31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4-03-03):
双敏G31主板,CPU供电芯片RT8803A 1脚EN低电平,不知这个信号一般来自哪里?跑了半天线满板子没找到。

网友:
EN信号 应该是总线供电转换过来的

网友:
楼主你实在找不到就不要原来的EN信号的线路,直接从总线供电飞一根过去就行了

网友:
INTEL的板子,一般就是从总线送给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旁边有没有三极管,查一下是不是三极管的问题,板的位置忘记了

网友:
一般连到旁边三极管的C级,把周边的三级管点一下。楼上说连个电压过去,这是不行的,连过去也给那个导通的三级管把电压拉到地线去了,除非把那个脚翘起来,拉电压给它,或者把相连的线路断开再拉电压.所以还是要找到那个管才是最好的,实在找不着,就只能按上面的做

网友:
一般都是有个三极管控制,或二个电阻分压的。

网友:
飞信试下。

xsp1980 -2 什么玩意。

网友A:
CPU内部的VTT_OUT_L上拉

网友(点评):
我也纳闷,如果没有断线,我怎么会跑不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内部的VTT_OUT_L上拉

你说得对。跑线经过二个电阻连着CPU针脚。上CPU有核心供电,上假负载或不上CPU都无核心供电。现在是全板无时钟,估计时钟芯片RTM875T-605坏了,修不了了。
另外请问:哪些CPU是通过CPU内部的VTT_OUT_L上拉提供EN电压的?

网友:
全版没时钟 也不一定是时钟芯片坏了,芯片条件满足不?

网友(点评):
芯片条件之供电、CK_PWRGD都对。

网友:
EN信号 ,是总线供电转换过来的具体要看电路图,跑线路才能说明

网友:
en 信号有vttfsb经过三极管的转换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