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本,白屏外接无显,原来需要键盘切换。 同志们外接时都装键盘吗?

楼主(2014-03-03):
七喜km300, 开始是无待机,修复后开机白屏,为了判断是不是显卡坏,外接显示器,不显。没有bga就没干显卡,反复测试都白屏,屏接口3.3供电有。由于外接都不显就没有怀疑屏。
今天用风枪吹了吹显卡,不管用,想放弃,于是装机。最后测试一下还是白屏,不过发现硬盘灯闪,一会儿进系统的声音出来了。赶紧外接显示器,不显,现在键盘装好了,按fn组合键切换,显了。原来需要按键的。
立即拆开屏,发现屏线被人拔下来了(这东西胶粘的挺结实,自己不会掉),插上就行了。

通常我测试都是裸板,不接硬盘不插键盘,朋友们都怎么做? 像这板子开始不接硬盘其实也亮机了,不接键盘又不会自动切换到外显,是不是很容易误判?

网友A:
没必要吧   我没遇到过内饰的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独显?

网友B:
就是 说这个现象是人为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吧   我没遇到过内饰的这个问题

那么键盘上的内外切换键有什么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 说这个现象是人为的呗

我想问的是大家外接显示的时候,接键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的是大家外接显示的时候,接键盘么?

你是说键盘大小写键 看有没有反应  一般都会按的

网友:
这种人为的,不细心,还真的错过了,LZ心思挺细的,不过,一般裸板外接,我都用键盘转换的。有些没有转换的就不管。。

网友D:
我都装键盘的,好多本都要在键盘上切换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装键盘的,好多本都要在键盘上切换才行的

看来是我平时操作有问题,谢谢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