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EN APS3005S 可调电源 电流上1A就会自动变成0000

楼主(2014-03-03):
ATTEN APS3005S 可调电源 电流上1A就会自动变成0000

哪位朋友指点一下呀这是怎么回事呀,维修从哪下手呀

网友(点评):
这个牌子的电源我也有一台,它的可调电阻真是劣质到不能再劣质,基本用半年就完蛋——除面板上的几个外,内部的也一样。

网友:
哪位大神帮看看呀指点一下

网友:
没看懂你这什么意思

网友:
还有就是电流乱跳动,我估计是买到假的了以前买的二个,很好用一直没问题后来又买了二个不是在同一个店买的,拆开后发现,电面的 变压器,比之前买的小不少,前面的一块数字显示面板也不同,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