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500,待机电流大小居然跟CPU有关,怪怪!

楼主(2014-03-03):
      1、同行送一个HP V3500的笔记本来,是AMD的CPU, 英伟达的单桥,现象是待机0.04A,通电到0。7A(记不准了)左右,不亮机,。
      2、心想应该是桥的问题,用风枪吹热,再通试下,电流上去了,接显示器也亮了起来。心想找到故障了,给同行报了价。
      3、上BGA焊台加焊,冷机后通电,居然待机电流成了0.14A,按开关不触发,心想是不是加焊出了问题,又再次加焊,还是那样.
      4、仔细接电源,发现的情况是不上CPU待机电流是0.04A,上CPU的话电流是0.14A。我另外找了个CPU试,待机电流是0.09A
上与不上CPU,按开关都不能触发。
你说怪不怪,反正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5。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我把单桥取下重植,情况没有变化。

现在正在检查中,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加焊怎么就成了这种情况。

网友:
我加焊的时候很注意温度,下部到275度,上部,235之后,在245只停留了几秒钟,外观上也看不出桥出了问题,,,还有待机电流咋跟CPU有关了呢

网友:
测一下桥的25M晶振。

网友:
这个单桥,做bga非常爱坏的,换一个单桥吧

网友:
应该是桥坏饿了

网友:
真不甘心呀,这个桥太贵了,要200元,一个主板才270,没修头了

网友:
换桥吧 ,那个单桥很操蛋的,

网友:
这桥你让温度到245,是不是有点小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