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4411S掉电问题修了几天终于搞定!

楼主(2014-03-03):
收到一个HP4411S的机器内屏不显示,外屏显示,折机测信号,显卡无输出提供屏供电的开关信号,判断显卡坏,显卡是,ATI0716020的,取出来重新植球,再做上去,故障一样,还是坚信显卡坏了,进了一片新的,回来。

第三天,再把新的植上去,新屏显示了五秒,掉电了。再开还是掉电,反复重启。郁闷之中,心情极坏,在论坛上,有人说是BIOS坏了,也有人说是IO坏了。
刷BIOS把,下载了两个,花了15分。第一个刷上去,不开机,待机都没有,没办法,只好还原,还是掉电,有时电源能到1.5,有时到为。8,有时就起不起来。
维修间找了一个原装电源,是3.42A的,我还试试是不是原装电源的问题。结果一样,开不起机。
     没心情再看了,第二天早上再来。用洗板水洗一下显卡部分,这下能开机了,装机装到一半,一试,又开始掉电。再分析电路,发现每次要掉电的时候,内存电压都变成了2V。 发现R40的LIMIT_SIGNAL信号不正常,再一分析,发现这个信号是从电源来的。找客户要来原装电源,一切OK.            曲折的维修过程。

再传一个这个机器的BIOS,我在论坛下了两个都不对,这机器好后我,自己备份了一份。

4411s 独显二代内存BIOSok.rar

网友(点评):
最后那个LIMIT_SIGNAL信号是经过电阻R140的不是R40

网友:
内屏无显的故障点是显卡芯片不良,后来的掉电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难道没有买HP的专用转接头?

网友:
我修了个三星350V4Z的机器进水的,也是用可调电源试机,上内存就掉电,把内存拔掉就正常,客户的原装电源带走了,没法试,我再想啊,是什么原因呢?关机,手摸可调电源的电流调节档,啊,问题出来了,原来是电流限流到2A了,而机器的背面是3。47A,怪不得掉电,把可调电源调到最高,再开机,三星的LOGO立马就出来了。

网友:
这问题坑人啊,遇到过类似的,把电源的电流调小了,开机进系统就掉,,后来发现是电源的问题,,悲剧啊

网友(点评):
遇到过好几次,被别人把可调电源的极限电流从5a调到2a,当时差点气疯了,这就是细节惹的祸

网友:
搞惨了,这个问题

网友:
那是 下次注意就可以了

网友:
开台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好了,适配器问题又折腾了半天,还好发现问题了。

网友:
楼主么有HP的转接头啊

网友:
我有一个HP头,最近发现只有插Q42 不开机。别的HP没发现有问题。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还好哥看了回复

网友:
下次要注意了。。。呵呵。学习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电源都是正负两极,还能出LIMIT_SIGNAL信号吗?

中间有个芯

网友:
惠普的电源头,就是两个电阻分压,拆开看过,你用3.42A的电源不好用,用原装的就好了,原装比这个3.42A的电源电流更大,还是另有原因?

网友:
4416S的机子让确实维修员走了不少弯路  这个机有时候要用原装电源开机才能亮,有些又不用,太变态 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电源掉电 能听见的  声音都不一样

网友(2014-07-17):
这个不应该啊。4411S不用原装头一样可以啊

网友:
惠普的 一般都要原装电源才行

网友:
用HP专和接头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