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一

楼主(2014-03-03):
1.华硕F8T,上电0.1 查内存电压有了,12v有了,查后继控制无,无芯片3脚 4,脚直连。修复。

2. G480 进水 无3v 5v ,查芯片条件 ,en1 en2 单元信号电压低。 查ec on 高电平,查PQ405 2.5脚 低电平,拆除PQ405 电压还是低,判断板层漏电.
   割开电源控制,保持悬空。还是不输出,查条件都有。只好把PQ405装回,割开的地方,刮大了点。重新连好,修复。  郁闷啊!!

3. hp 6515b 加电不显,已跑马,电流1a,北桥已被别人干过。查到北桥背面u19 输出电压0.7v,挑起依旧。更换输出正常。修复。

网友:
灌水的,不说明维修过程

网友:
不太会写,这就是我维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