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秒关机秒杀

楼主(2014-03-03):
华硕M2N68主板 15秒自动关机 这种情况根据提示一般都是南桥没有检测到USB 所以掉电   直接从USB接口供电保险 跑线 一般都是桥旁边的822坏了引起的   直接跑线到472排阻 连822排阻测试排阻一端无电压 换之OK排阻的位置在晶振下面472与822在一起很好找

网友:
OC#脚电压异常导致

网友A:
oc#脚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又是一块自动重启板 reset短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oc#脚是什么意思啊

over current   过流

网友:
是这里的问题吗,遇到一片一样问题的,而且还报BIOS bed,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最后没有修好,桥特别的烫手

网友:
这个问题出现也比较多,新手要收下了。

网友A:
谢了啊  以后跟你混了啊 哈哈

网友:
OC#脚电压异常导致  华硕的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了啊  以后跟你混了啊 哈哈

我也是菜鸟啊,共同进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菜鸟啊,共同进步

你都是版主了  你的技术肯定牛

网友:
OC#电压异常  导致主板检测出错  自动保护

网友:
短路保护 话说现在华硕主板也够烂

网友C:
   我也有块一样的 我BIOS  刷了 电阻桥旁边几个多换了还是不行 怎么搞啊

网友:
华硕m2n68.  学习了,谢谢分享了

网友D:
这也是通病吗?

网友:
我也以前碰到过样的问题.在线等

网友:
学习了,822,822,又是你

网友:
话说坛子里大多数都是说的修华硕,是卖的多还是质量真的不咋地

网友:
也有 前置 usb短路的  报15s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是版主了  你的技术肯定牛

不错不错 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块一样的 我BIOS  刷了 电阻桥旁边几个多换了还是不行 怎么搞啊

去看看别人关于OC#华硕的USB过流检测的帖子吧..一句话也概括不完

网友:
好像在哪见过啊啊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oc#脚是什么意思啊

李总 不好意思  昨天才秒杀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李总 不好意思  昨天才秒杀一个

滚蛋   和你说了 在和我说话 我就骂你

网友:
正需要这个板的资料,楼主真的很及时,谢谢分享

网友:
要是再来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
很好 nb   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出现也比较多

网友:
通病来的吧!!!!

网友:
经常有看到很多说822坏的。但是到自己修的时候总是查不出来。

网友:
看了楼主标题猜的就是华硕M2N68板,果然是

网友:
看了楼主帖子标题猜的就是华硕M2N68板,果然是。

网友:
短路保护。。。。。。。。。

网友(2014-04-02):
华硕15秒掉电这个是通病来着 一般排除USB功能可解

网友:
小电阻,引起大毛病。

网友:
華碩的通病了
不過先注意USB的JUMP是否有插上或JUMP接觸不良
幫板主補個圖讓大家更清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是通病吗?
恩 华硕亮机15秒掉电

网友:
我这一块换了晶振好了。什么原因啊

网友:
华硕主板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好像是华硕的老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出现也比较多,新手要收下了。。。。。。。。。。。。。。。。

网友:
通病维修,收藏了,多谢分享。

网友:
一看就知道搂主经验丰富 牛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