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三星GALAXY Note3拆解 大屏易拆易装很容易

楼主(2014-03-03):
三星Note3 TD版采用的是高通骁龙800 MSM8974,四核心,2.3GHz处理器,搭载3GB运行内存,加上5.7英寸的超大全高清屏幕,在硬件上达到了旗舰机器的水准。
由于这次拆解的是TD版的三星Note3,所以可以看到手机顶部会有一个QUALCOMM的logo,这是说这款三星Note3TD版采用的是高通的芯片方案。

三星Note3的后盖结构简单,没有什么零件在上面。并且机身后面的触点也为无线充电等配件提供了预留位置。

用来检查是否拆过的标签。机身总共有十几颗螺丝拧住,比起一体化机身来说,这样的设计也更容易拆装。

这层后壳上,除了一些天线和扬声器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元件了。

机身这边,主板的设计有点奇特,当然电池的位置还是预留得最大的。

为了给S Pen留出空间,Note的机身设计也牺牲了许多,包括电池的体积控制、排线的设计等等。

采用USB3.0设计的Note3显示是一个突破,就是接口比普通的要多出一小段来。

主板方面,有许多排线与周边的零件进行连接。SIM卡槽与SD卡槽采用叠加的方式。

尽管把主板拿出来了,但是周边的零件还是十分密集的,可见集成度之高。主芯片虽然没有屏蔽罩,但是它上面是与导热片直接连接的,这样散热更好。

主板的另外一边,内存芯片与CPU重叠在一起了。上面是三星自家的内存芯片。

三星Note3采用高通骁龙800 MSM8974,四核心,2.3GHz处理器,LPDDR3内存芯片。

通过拆解可以发现,采用螺丝结构的三星Note3在拆装方面都很便捷,主板集成度高,并没有复杂的结构,维修方便。

网友:
楼主威武啊   不说了  继续看别的去

网友:
特猛哥们你太有才了

网友(2015-01-26):
真好  这么新的型号也有 谢谢

网友:
拆解感觉确实挺简单的,便于维修

网友:
会维修的都是牛鼻的人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知识的

网友:
进来张张见识

网友:
三星的产品感觉维修很简单

网友:
手机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手机都是换换屏啊。之类的了。

网友(2015-03-02):
这机器拆过,还算好拆

网友:
现在的机器集成度、模块化太高,坏了也就直接换了。

网友(2016-01-30):
三星的好像固件难刷,会刷成砖的。

网友A(2016-08-13):
现在的机器集成度、模块化太高,坏了也就直接换了。想看看拆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器集成度、模块化太高,坏了也就直接换了。想看看拆屏呢

手机集成度高,但是也是可以修的比如苹果集成度就很高还不是一样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