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平板开机不加电,请各位高手支招!

楼主(2014-03-03):
客户拿来杂牌平板一台,测试开机无电流,拿掉电池,上直流电,按开机键依旧无反应。手上没有此平板的资料,所以先换了电源芯片AXP209,还是无反应,请各位高手支招,还有哪部分容易损坏?上图

网友:
看晶撼啊,有没有起来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电源的一个IC坏了

网友A:
请问大神:贴片 AS11D 5脚场管用什么替换?如下图红圈部分

网友B:
先查下CPU的工作三要素呀·,还有按键也查下,有时按键短路造成CPU不复位也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下CPU的工作三要素呀·,还有按键也查下,有时按键短路造成CPU不复位也会引起此故障

按键查过了,其他没资料啊

网友:
AS11D 可以拿什么替换?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同样的问题    不开机  没电流   求检查方法。。

网友:
楼主方法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神:贴片 AS11D 5脚场管用什么替换?如下图红圈部分

这是一颗SOD23-5的LDO电源IC!你可以测量一下每个脚的定义!然后找脚位相同的代用一下!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用这颗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