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转载:视频监控线缆常识

楼主(2014-03-03):
监控线材的选用:

       线材的选用以及铺设线材的选型:

1. 视频线:

      摄像机到监控主机的距离≤200米,通常在100米左右,可以用SYV-75-3(即RG59线)视频线或者SYV-75-5(96编)。

      摄像机到监控主机的距离>200米<350米,可以用SYV-75-5(128编)视频线。

      摄像机到监控主机的距离在500米左右,采用SYV-75-7基本可以实现。(一般不常用)

      摄像机到监控主机的距离在500-1000米,可以采用光纤传输。

      PS:SYV电缆全称实心聚乙烯绝缘射频同轴电缆,是同轴电缆的一种。

      SYV-75-5:S代表射频,Y代表聚乙烯绝缘,V护套,75代表特性阻抗,5代表线径。

      A:64编  B:96编  C:128编  “编”代表:屏蔽层的密度,即外面密密的铜线。

2. 云台控制线

      云台与控制器距离≤100米,用RVV6×0.5护套线。

      云台与控制器的距离>100米,用RVV6×0.75护套线。

      PS:护套线介绍:软护套有RVV和BVV

  v-聚氯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护套

  R-软

  铜导体省略

      V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RV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缆 (也叫护套线)

      3. 镜头控制线

      采用RVV4×0.5护套线。

4. 解码器通讯线

      应采用RVV2×1护套线。

5. 摄像机电源线

      若系统有20台普通摄像机,摄像机到监控主机的距离在50米以内,则应使用BVV6M2

监控系统线路铺设:

          1. 视频线铺设注意事项:

       若摄像机到监控主机(图像处理器、矩阵控制主机或数码录像机)的距离少于200米,可用RG59(SYV-75-3)视频线,若超过200米,应该采用SWY-75-5视频线,以保证监控图像的质量。

       对于安装在电梯内的摄像机,在电梯井内布线应采用星铁槽并接地处理,以减少电梯电机启动时对视频信号造成的干扰。

       如果摄像机安装在室外(如大院门口或停车场等),线路需要在室外走线或通过架空钢缆走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安装视频避雷器(因为加装防雷设备会造成工程总造价的增加),即分别在摄像机端和监控主机端各安装1个视频避雷器,而且每个视频避雷器均要接地(室外摄像机要单独打地线,监控室的视频避雷器可统一接地),以防止感应雷对设备造成损坏。

         2. 控制线铺设注意事项:

       在模拟监控系统中,若安装配云台变焦镜头的摄像机,并采用云台镜头控制器进行控制,控制线的选择应根据摄像机与云镜控制器的距离确定。当距离少于100米时,云台控制线可采用RVV6×0.5护套线,;当距离大于100米时,云台控制线应采用RVV6×0.75护套线,镜头控制线均采用RVV4×0.5护套线。如果该模拟监控系统是通过矩阵控制主机对云台和镜头进行控制,一般需要用到解码器,控制线路敷设可参考所用矩阵控制主机的技术要求。

       在数码监控系统中,若安装配云台变焦镜头的摄像机,则需要通过解码器对云台和镜头进行控制。解码器一般安装在摄像机旁,解码器与数码录像机采用RS485总线进行通信。布线应采用RVVP2×1屏蔽双绞线从数码录像机先引至距离最近的解码器1,然后由解码器1引至解码器2 ……现在的16路数码录像机最多可接16台解码器,而RS485通讯线的总长度最长可达1200米。

       解码器有AC 220V和AC24V两种供电类型,若选用AC 24V解码器,则一般由AC 24V变压器统一供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有些解码器输出的DC 12V电源有干扰,用于摄像机供电时会对图像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统一对摄像机(12V)供电。

         3. 摄像机电源线铺设的注意事项:

       市面上采用DC 12V供电的普通摄像机工作电流约为200~300mA,一体化摄像机为350~400mA。如果摄像机的数量较少(5台以内)且摄像机与监控主机的距离较近(少于50米),每台摄像机可单独布RVV2×0.5电源线到监控室并用小型变压器供电。如果摄像机的数量较多,则应采用大功率的12V直流稳压电源集中供电。

       在方案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要考虑到所有摄像机的总功率和由传输线路所造成的电压降(俗称“线损”,规格为1m2的铜导线每100m的电阻是1.8Ω)。对于一幢楼的监控,施工时一般用2条2.5~6m2的铜芯双塑线作为电源的主干由监控室引至线井,并沿线井走至各摄像机所在楼层的线井。对于楼层各摄像机的供电,可由该层线井引1条RVV2×1或RVV2×1.5(若该层的摄像机数量超过6台)电源线给摄像机供电,或用RVV2×0.5护套线一一对应供电。

型号的区分

       监控常用线缆的型号和区别

      视频线、射频线、屏蔽与非屏蔽、信号线、控制线等等,各种型号,初入行者经常被搞混,下面是几个常用型号的区分: RVV 与 KVV RVVP 与 KVVP 区别: RVV 和RVVP 里面采用的线为多股细铜丝组成的软线,即RV线组成。 KVV 和KVVP 里面采用的线为单股粗铜丝组成的硬线,即BV线组成。 AVVR 与 RVVP 区别: 东西一样,只是内部截面小于0.75平方毫米的名称为AVVR, 大于等于0.75平方毫米的名称为RVVP.

       好坏的鉴别

      线缆的好坏鉴别,真正的检测是需要专门的设备和仪器。而这些设备和仪器又是设计和工程单位不具备的。工程实际中,怎样鉴别视频线的好坏呢:

  1. PVC护套:表面能看出压紧里面编网有规律的 “不平度”,说明加工工艺好,不会产生相对滑动,是好电缆。外观光滑,看不出压紧编网的“不平度”,用手捏护套有松动感,是差电缆;

  2. 检查屏蔽层编网:编数是否够?铜材编网,检查可焊性,镀锡铜线刮看里面是不是铜线,铝镁合金线的硬度明显大于铜线;编网稀疏,分布不均匀,与绝缘层包裹不紧等是差电缆;

  3. 检查芯线:直径——SYV电缆为0.78-0.8mm,SYWV电缆为1.0mm;近来出现了一种SYV75-5芯线直径是1.0mm的电缆,这种电缆的特性阻抗,肯定不是75欧姆,不应用到75欧姆传输系统中;

  4. 检查芯线与绝缘层的沾合力:斜向切开绝缘层,按剥离方向拉开芯线,看芯线和绝缘层有没有沾合工艺材料;好电缆有较大的沾合力,差电缆没有沾合;

      5. 纵向抗拉实验:取一米电缆,分层剥开芯线,绝缘层,屏蔽层,外户套,各留10公分长。方法是:两只手分别握电缆的相邻两层,向相反方向拉动;好电缆一般力量拉不动,差电缆不费大力就可以轻松拉出来——电梯电缆这一条十分重要,不少所谓“电梯专用电缆”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