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机板号mbx-217独显机电流反复跳变

楼主(2014-03-03):
接到 一台如题的板号,点开关电流上到1.2左右,然后掉到0.56然后又上到0.7几,反复跳,使得s3 s0的电都在跳变,公共点到从19V轻微的跳18.7来回这样,只要断开 cpu供电的上管,空载,电流稳定在0.23,些时测电感,除cpu 的供电外,电压都正常,用波波打也正常,cpu供电ic,上下场管都换,cpu后级的电容也全换了,电感也换了,还是一样跳变。是带铁壳的场管。空载上cpu上下管全装,上电电流上到0.56后就跳回到0.23再到0.34再到0.56,反复这样,只要不断电,一直持续这个循环跳这电流,温换干掉,cpu的pg断开到EC和南桥电阻,还是跳,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cpu电感前端的波形图如

cpu电感后端的波形如

开机瞬间的波形,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种问题啊,现在bios刷过,南桥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分析的够彻底。。。。。。。。。。。。。。。。。。。。。。。。。。。。。。。

网友:
我去,人家还没有修出来,你就来句这样的话,大佬,发水贴 会被封的

chinafixRookie -6 严禁灌水 严管版块

网友:
这示波器 多少RMB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到公共点隔离管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直接过两个p管,真接飞线到公共点,故障依旧

网友:
看来没有兄弟遇到过这种怪问题啊

这故障有点儿迷茫啊,试试外设,以及后级电压

网友:
cpu的mos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b460  也这样  没修好

网友:
这个看来是比较的变态了,再慢慢修修看能不能搞出来

网友:
按时序慢慢修 一定会找出来的、

网友:
坐等LZ修好分享下经验>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哪组电压没出来

网友:
觉得还是CPU供电那块的问题,

网友:
从开机瞬间点来看,电压是出来的,只是不稳定,拉长一点时间会怎么样的图形,掉下来,看看反馈正常不

网友:
把CPU的滤波电感换几个下来试一下。

网友:
修好后记得分享下、、、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大哥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cpu供电管换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