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待机3.3V阻值为8也能正常开机 大家看看

楼主(2014-03-03):
此机子本来是不开机,拿到手上测了一下3/5V没有,确定为待机芯片坏后,定购回来换上,3/5V正常产生。待机电流0.4A,打各大电感阻值,3.3V阻值很低才8欧,果断的撬开3.3V电感,再打阻值,前级阻值恢复正常,故障肯定在后级,查了一下3.3V去向,一看吓坏了,去了PCH桥,还去了很多地方,逐一查太难,还是用烧鸡法,用手去摸,EC发烫,心里暗喜,也许只是EC挂了,定购换上,待机电流变成了0.15A,按开机键触发,电流直奔到0.6A,说明开机电路正常。0.6A后怎么也上不去。待机0.15A肯定还有短路,断开3.3V电感,待机正常0.02A,再查3.3V去向,先由简单到复杂,去PCH,不好找元件,就找其他的,由于上电时发现RJ-45的绿灯一直亮着,可能有问题,查了一下,发现是由待机3.3V而来,去给网卡供电,于是断开J6 待机变成了,0.8A,肯定是网卡有短路造成的,断开了网卡的供电J6,为什么还有短路呢?难道是桥挂了?查了一下去桥的供电,就数L46好找一点,于是断开L46电感, 待机变成了0.02A,看来桥真的短路了,心想这下麻烦了。又一想,管他的,以前遇到过两次待机0.15都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0.8A就算碰下运气吧,不行就只能做桥了,再把L46连上,先来查一下信号,查了一下PLT RST#阻值,发现跟3.3V电感的阻值很接近也只有8欧左右,再查了一下去向,也有到网卡的, 难道是网卡拉低了PLT RST#,果断的去掉网卡,再打阻值到了400多,应该算正常,上电,PLT RST#有了3.3V电压。看电流一直跳,断电接外屏,上电,联想的LOGO出来了,进系统只有一个USB不能识别,其他的都正常,再测一下3.3V待机电感阻值还是那么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是不是桥真的有短路?一直这样用会 不会时间长了用了不多久机子就会坏?

网友:
应该是这组电压下有负载损坏

网友A:
你刚断掉电量就是这样的啊,电感还有电。。。

网友:
:D:D:D: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刚断掉电量就是这样的啊,电感还有电。。。

没有等了一会的,5V阻值正常,3.3V就只有008

网友:
c466  也出这样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网卡的问题,换个USB网卡试下

网友:
分析的够彻底。。。。。。。。。。。。。。。。。。。。。。。。。。。。。。。

网友B:
不应该的呀,008的话电压就不会出来了,短接下再测试试

网友:
个人感觉那个USB 供电管也有问题,要不先去掉,再测测。好象以前遇到过。

网友:
线路断开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我昨天刚修了一个进水 的  退出系统后 南桥复位一直有的   我改了一个线路

网友:
这样也行呀  学习

网友:
烧机看有没有什么部品发烫

网友:
待机电流变成了0.15A,按开机键触发也能触发?

网友:
什么事情都会出现

网友:
万用表坏了!

网友:
哈哈,我开玩笑的

网友:
我还有一台这个机器呢

网友:
你换一个桥试一下不就都明白了吗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USB的供电芯片坏了,就是没功能的那个。八个角的。

网友:
3.3V阻值低有时候是正常的,我昨天修一个G470也是阻值低。

网友:
我正在修一个G475无待机,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但没待机,换了还是没,还在看

网友:
还有后级负载微短没有拆完啊...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很奇怪的。

网友:
真是无奇不有呀,这种问题还真没碰到过,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值得 我们 学习了 是g475的机子吧?

网友:
感觉换个桥好定吧。。。

网友:
能用就行 现在找 不出问题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的呀,008的话电压就不会出来了,短接下再测试试
阻值008只是3V猴急有短路 3V正常输出 有碰到过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个待机0.10的开机什么都正常

网友:
待机那么高也可以进系统,

网友:
是不是板上有电压导致!~

网友:
观摩了~学习了~

网友:
usb不能用说明这边有问题啊··看看USB这边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电路就是那么设计的吧。

网友:
看看路上是不是有电容啥的漏电什么的?曾修一张945的台式机,fsb-vtt只有1欧。。。还能正常显示!正常的话9欧左右。。。用了一天北桥彻底短路了。。。

网友:
你这个待机芯片的电流起控点设置的比较高

网友:
阻抗那么底代机还正常还真悬

网友:
个人感觉那个USB 供电管也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这组电压下有负载损坏.............................................................................

网友:
桥的usb短的话  我想应该查usb

网友D:
电路分析的很好,一般 网卡坏短路 考虑会影响 待机 桥 ,你的 USB有不好用的 测试一下 USB 数据对地值!
还有 就是 桥的供电 有 3.3V 可能挂了!

网友:
网卡定回来装上去了,这几天一直没有时间来发贴。网卡装上去能上网了,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觉迅维给的这个平台,把接下来的一起发上来,大家也可以看看,那个不能用的USB,确实短路了, 去了这几个地方,是USB的数据线短路 也就是说是桥短路了,断开L46待机正常了,0.02A,上机, 机子能正常进系统,也许是断开了L46,桥的USB模块没有得到供电,所以所有的USB都不能用,这里还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能不能在断开L46的前提下,改线路,让USB能用,触摸板也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分析的很好,一般 网卡坏短路 考虑会影响 待机 桥 ,你的 USB有不好用的 测试一下 USB 数据对地值!
...

是桥3.3V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的呀,008的话电压就不会出来了,短接下再测试试

供电管没有问题是其中的一个USB数据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USB的供电芯片坏了,就是没功能的那个。八个角的。

是这个USB数据线短路了,

网友:
我也以为你万用表坏了呢

网友:
断开L46,3.3V电感对地阻值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感的虑波电容存有电,适成的对地短。放下电试下,看还短不。如果还一样,这也够奇怪的。

确定了,是桥的USB模块短了

网友:
还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USB供电有短路啊   待机高也能开机的话

网友:
还真是USB那坏了

网友:
!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呵呵 可能打雷烧的 吧

网友:
这不科学啊,阻值这么低居然还能亮

网友:
先查usb接口有无短路。再换桥

网友:
都是老鸟。。。。。。。。。图纸这么复杂都看的出来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USB电路还有短路哟,插USB 能识别不??

网友:
手头上刚好有台G475的,入水的。

网友:
分析思路清晰,值得借鉴

网友:
那么低的话,开机系统供电不烧呀。

网友:
这个本挺难修,EC经常坏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电压先出来了,+3vs +3v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