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买的APS3005S 真该死,电流乱跳以前买的又不会

楼主(2014-03-03):
TB买的APS3005S 真该死,电流乱跳以前买的又不会

不仔细跟本看不出电流跳变是什么情况乱跳的,但电压又很稳,有经验的一看电流跳变就会知道机器的大概情况
可我手上的这台电源,不管好机还是坏机只要能上电的它就乱跳跟本看不出来,

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之前还经常用一会后自动电流电压全显示0000 我换了一个10的电位器解决了

可是该死的电流跳变该怎么办呀

网友:
说的什么  看不懂

网友:
应是通病啊。电压调位器换一个就能解决了。

网友A:
芯片没问题,一般就是橋或者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没问题,一般就是橋或者CPU

说的是维修电源的问题,没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