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水机问题多?

楼主(2014-03-03):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G470的笔记本说是进水了,上电没带机,于是拆机,触摸大面积进水,所以要一步一步来,修待机在修开机,到现在除集成显卡供电没出来外其他都正常,换过3V、5V芯片,南桥,IO,刷过BIOS都不行,但断开PR942,集成显卡电压出来了电流也上去了1.14A,但还是不显示。有没有遇到过的,给支支招?

网友A:
去年我也有过这台机器进水,没修出来,只好换板子,进水的机器大致送十台修好的也就4-5台,故障面太广了,我现在也修了一台进水的,HP511,待机0.20A,拆开后触摸U7014(3v5v)发烫,换之,电压出来了,但还是待机电流大,测各电感电压,没有CPU供电,U7016也发烫,换之,U电压出来了,现在的情况是,插电自己启动,电流到0.3折回,反反复复循环启动,哎发愁呢,还的继续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我也有过这台机器进水,没修出来,只好换板子,进水的机器大致送十台修好的也就4-5台,故障面太广了, ...

论坛上也看了G470这样的问题太多了,解决的方案也是五花八门。无解了。

网友:
没修出来,只好换板

网友:
南桥很容易进水的拿下来充值试试

网友:
进水的机器是不好修啊,这个可能可能自己仔细查查了,,别人帮不了你~!

网友(2016-05-17):
伤心啊   我现在也有个g470  也是进水  上电0.3   求大神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