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460 开始是小乌龟壳短路 换完了 现在是开及掉电

楼主(2014-03-03):
求助  v460 开始是小乌龟壳短路  换完了  现在是开及掉电 0.16a掉电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可能是管子没焊好。还有可能是芯片不良坏了.问题还是在这个地方。修好就好了.

网友:
没有改好呀。你改的对吗?

网友:
看一下51123周围有没有黑头的电阻

网友:
碰上小龟壳都直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