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个大电解电容搞定NEC大电容问题

楼主(2014-03-03):
前2天接到一台三星NP-R467笔记本,客户反映每次进系统时就掉电开不了机,拿过来看了下每次开机到XP进度条时就掉电,这么老的机器先上网搜搜有什么通病没,一搜这款机子果真有通病,网上有说是南桥背面的一个电容短路导致:详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8886-1-1.html,也有说是NEC大电容问题,还有说是显卡虚焊问题。先从简单入手拆开主板把南桥背面的电容去掉开机故障依旧,看来不是这个电容问题,再看看论坛很多人反映是NEC大电容问题,找了找手里没有330UF的电容,论坛上也有人反映不拆NCE大电容旁边多焊几个330UF的电容搞定的,心想既然是电容容量不够能不能接个电解电容呢?
找到CPU供电的电感在电感输出端并上个1000UF的电解电容(注意把电容用胶布包好,管脚套上热缩管以免碰到板上原件短路),接上屏、硬盘开机能进系统了看来是NCE大电容的问题,打开电影测试下有没有问题,用了一段时间发现还是会掉电关机,会不会是一个电容不够,于是在旁边又并上个2200UF的电容开机再测试,看完一部电影没发现掉电现象看来就是电容容量不够问题,关机装回去可以收工了。。。。。。。。
       先说明发此贴并不是为了炫耀技术,只是想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用最小的成本把问题搞定,毕竟不是人人手里都备有NCE大电容而电解电容我想做维修的应该人人都有,即使没有也很容易从主板上拆几个,图片如下:

红圈就是并上的2个电解电容(前提NEC电容没短路板子上有空间放下电解电容)

网友:
放哪儿,包不好不冒烟了

网友:
不就换电容嘛!简单的要死

网友:
多此一举了吧!!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直接翘掉加上几个电容不是更保险

网友:
6个330 完美解决

网友:
我者是加四个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捡到便宜喽。

网友:
有一些本子没有这么大的空间。。

网友A:
赞同  拆下这个NEC 费劲不少

网友B:
换几个330就行啦,,这电容拿做土炮那种大口风枪,一会就吹下来了,很好弄!!!

网友:
楼主这么大的电容能塞得进去??我一般都是直接换4~6个 330的电容比你这个好多了吧!~

网友:
这个通病大家都会搞的,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千方百计的,修好就行

网友:
有时候会返修

网友:
4个330就行吧

网友:
4个 330 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  拆下这个NEC 费劲不少

超简单,我拆的时候连焊烙铁都不用。钳子搞定!拆出来焊盘又好看。

网友:
大家没看到吗  主要是没空间  才这样搞的

网友:
呵呵 这个能有!感觉改贴片的好看点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方法多的很。

网友:
我也是一般直接翘掉,加4个330的就行了,没必要加6个

网友:
怎么弄的啊?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C:
那种电容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吧

网友:
没用过这种大电容,能放下的机器不多吧

网友:
感覺很厲害的樣子,學習了。

网友:
是的   可以  的  呵呵

网友:
个人还是觉得用6个封装一样的330电容改,稳定效果非常好。

网友:
470也可以。。。。447也可以

网友D:
这样不返修才怪,你见过台式机爆电容是补加电容的吗

网友E:
CPU供电问题  拆了  加三个小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返修才怪,你见过台式机爆电容是补加电容的吗

交给客户使用快1个月了,目前没反应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问题  拆了  加三个小电容就可以了

问题是不是谁都备有330电容,小城市做维修的没几片料板的,而电解电容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电容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吧

台式机主板CPU供电不是很多也是用电解电容吗?

网友(2014-04-16):
请教如图的情况还有可能修好吗?R467!

网友:
电解电容 不太美观吧

网友:
没必要这样的

网友:
碰到直接加4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几个330就行啦,,这电容拿做土炮那种大口风枪,一会就吹下来了,很好弄!!!

背面是CPU座,不怕把座子弄虚汗了吗

网友:
容量加起来有1200UF就可以

网友:
换330 更好 更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