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REV:1.0图纸

楼主(2014-03-03):
开机CPU电压时有时无,希望发个图纸上来.

网友:
这个只有ig4d1m3的。这种问题不需要图纸,换个CPU试下,还不行,找IC启动脚,IC启动有电压,把IC重焊一遍,九成就好了.IC起动脚没有电压,量下周围的三级管。

网友:
联想的机器一般不好找图纸,这个BIOS倒是有

网友:
怎么我没看到图纸啊

网友:
有开机声音,集显不显示,独显可以。什么问题

网友:
我是新人。我来发个言试一下

网友:
我有,收图吧

网友:
谢谢正需要着个图

网友A:
L-IG41M3 和 L-IG41M 因该是一样的把

网友:
不一样,一个是富士康,一个是精英代工的

网友:
怎么看是什么工厂代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G41M3 和 L-IG41M 因该是一样的把

两个差不多,大部分地方通用,我正好在修一块L-IG41M。

网友:
请问  我有一块是IO发烫是什么问题啊  把IO拆了后 短接电源可以开机是不是IO坏了

网友(2014-04-02):
这个型号有通病的

网友:
学习下经验的

网友:
正在寻找中、

网友:
有什么通病说说啊,我以前修过一块,比较好修,因为CPU供电板背面有线烧断了,也不 知道什么原因我补线了,就能正常用了,到现在还是好的。

网友:
你先测测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不,如果正常就试试把芯片加焊,MOS管换换,电容换换。

网友:
有什么通病

网友:
我以为楼主发图纸呢

网友(2022-10-04):
找了好久没这款图纸 很不容易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