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 1310

楼主(2014-03-03):
版号LA-4231P  Rev:1.0
是二修 板子。  630显卡换过。
故障是 外接 可以正常亮,接屏不亮
屏上的  +LCDVDD 没电压,LCD_VCC_TEST_EN没电压,连接到 EC上了
DISPOFF#信号也是0.33低电平。让 D26移开 DISPOFF#是3.3V 但是灯管 还是不亮。

二修板子。拿过来都换过 630显卡。我也换了显卡 故障换是一样。

网友:
只能慢慢的查了

网友(点评):
说个思路吗! 这样的问题。怎么 判断 显卡问题 换是 显存 问题。显存 也让别人 加焊过 就2个显存。

网友:
订新显卡吧~~~~~~

网友(点评):
显卡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如果是我修,我就将6脚和1脚直连,呵呵、、、

网友(点评):
我是让6脚和3脚连接到一起了。+LCDVDD有 3.3V 但是 屏幕还是不显示图像。

网友:
你先直连过去,然后看看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点评):
让D26 移开 DISPOFF# 变成3.3V 了 但是 灯管 还是不亮。高压板上有 19V 和 3.3V 灯管换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修,我就将6脚和1脚直连,呵呵、、、

是不是40针接口,先确认下所有电压正常不,2、3、4、35、36各3.3V  38——40是19V,如果有电压还是不行的话估计就只有换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