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 k53sv 有待机无触发

楼主(2014-03-03):
华硕 k53sv 待机 0.02 有3v 5v 不能触发 已刷bios  没有图纸  在线等求助指教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也没有修好

网友:
测EC BIOS第四脚有没有3.3V电压,有就刷BIOS

网友:
查ec  待机条件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有时序就很好修,EC 南桥 3 5V BIOS,就以上的故障最多

网友:
我的也k53sv 版本号是3。0的
能触发,电流跳到0。3左右,测量无CPU电压。
没图纸都无从下手。

网友:
测过开关了吗?

网友(2014-07-24):
今天我接到一台,没图纸,不敢乱测啊

网友:
查下待机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BIOS参不参与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