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

楼主(2014-03-03):
苹果A1181 光盘引导 后 键盘 和 触摸板 不管用 为什么 ?
不能选 123 等。。

光盘引导后 卡死了。为什么?

用U盘不能引导。

网友:
苹果 笔记本  不支持  u盘启动   只能 光盘启动 可以 把u盘做成光盘启动模式

网友(点评):
光盘引导 了。 为什么 键盘 和 触摸板 都不能用里?

网友:
缺少  驱动  bootcamp把 u盘 格成  fant32  把bootcamp
考进去  插到笔记本上 就可以啦

网友:
苹果只支持ISO文件格式,也就是安装版的,不支持Ghost,.尤其是13款以后的电脑,如果你放入光盘到了安装界面鼠标跟触摸板都不能用。你必须找个ISO格式的,然后把U盘用苹果里面的磁盘工具格式化成FAT,然后打开bootcamp,有三个选项全部勾上,点继续,你得接上网,他会自己把U盘做成光盘启动。

网友(点评):
我换一张系统 光盘 都解决问题了 。分区 装系统 用的也是 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