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3B1565J求助,液晶不通电。

楼主(2014-03-03):
LG液晶32寸显示器,不通电。
打开后盖发现一电阻烧黑(图红色),电源IC IEC3B1565J四脚已经烧断,电源保险丝完好。
稳压管Z3.6击穿
经查询,1脚软启动端,2.反馈端 3.电流检测端 4.5脉冲信号输出端。6空 7.电源端。8.接地
换上已烧黑电阻,换上全新IEC3B1565J,由于没有同型号稳压二极管,没装。
通电,还是无5v电压输出。
经查。IC七脚无电压供电,由画圈处经二极管整流后供给。无电压输出,IC应该不工作。
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点评):
发错版块 后续请发到液晶版块求助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小贴片元件烧糊或短路断路!

网友:
怎么会没人帮忙呢?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限流电阻烧开路了

网友:
供电的限流电阻烧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