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V193W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03-03):
接到ACER V193W 显示器一台,到手时插电无反应。

更换上面图中六个零件后,可以显示无信号字样。

结果插上电脑上的VGA线马上就黑屏,显示灯也灭了。

最后的检查结果发现,即使把驱动板拔了,把VGA接口的金属外壳和
电源输出端的负极,也就是画 的地方相连,电源马上就停止
供电,用烙铁头点一下负极也是一样停止供电。
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

网友:
漏电了吧,

网友:
输出还有短路吧

网友:
后级应该有短路的  楼主再好好查查

网友:
看下是不是5v 12v整流管短路了,这些经常出现的

网友:
一个个零件的换,换了光耦后好了

网友:
还未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个高手了,谢谢了

网友:
光耦这东西坏的蛮少的。 不过特殊的现象确实要换换看。

网友:
电压跳变有很多时间都是光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