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响8声

楼主(2014-03-03):
遇一dell m5110进水不开机,大短路,直接换板,在tb上买板回来后,响八声,经过和卖家协商更换,还是响八声,但外接显示屏是有显示的。无语了,以为屏不好或屏线不好,后面又换了几张屏和排线,故障依旧,无语了。大伙还有什么思路没有?
进水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屏线 屏,北桥这些都会有你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不会是不匹配的原因吧,这种情况我还没遇见过呢。

网友:
屏 屏线 北桥 只能一个个找了没办法

网友:
是屏不对,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八声不是显卡吗

网友:
把内存换一个插槽试试。。

网友:
一般都屏线啦!然后就显卡。。在DEELL 008和009不通有喔

网友:
显卡问题吧呵呵,

网友:
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
卖家发之前都测试好了吧,要是都测试好了,有可能是你的其他地方有问题,一一排除吧

网友:
八声响的!一般是没有认到屏幕!换根屏线试试吧!

网友:
一般是没认到屏
接触不好

网友:
显卡可能性最大 都是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