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懂S5—ON信号发出后,怎么把3VPCU/5VPCU转换成3VS5和5VS5的

楼主(2014-03-03):
小弟我是新手,请高手详解,望各位同行大哥帮帮小弟

网友:
ON信号导通PQ48拉低5VPCU  PQ47 PQ46 PQ45 截止 15V导通PQ23 PQ27

网友A:
中间有一个被其他信号控制的MOS管,负责转换的。

网友:
花点钱去学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有一个被其他信号控制的MOS管,负责转换的。

有点不太懂,主板电路图上是这样的, 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太懂,主板电路图上是这样的, 请赐教

你的这个图纸不是转换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太懂,主板电路图上是这样的, 请赐教

这样的:
PQ23和PQ27是N沟道MOS管

N沟道MOS管G极高电位导通,
该分为两个状态:
状态1S5_ON为地点为低电位
状态1S5_ON为地点为高电位

S5_ON为地点为低电位:PQ48的G极电压低,PQ48截止,PQ48的D极电压经PR153上拉为高电位,PQ47的D极电压是有PR154和PR155分压而上拉而来的高电位,PQ47G极电压经PQ48的D极高电位电压驱动而变为高电位,PQ47导通,PQ47D极变成低电位,从而使PQ23和PQ27截止,关断3vpcu=>3vs5和5vpcu=>5vs5
的转换关闭。

S5_ON为地点为高电位:PQ48的G极电压高,PQ48导通,PQ48的D极电压经PR153上拉为高电位,PQ48导通后D极电位变为低电平。PQ47的D极电压是有PR154和PR155分压而上拉而来的高电位,PQ47G极电压经PQ48导通后D极高电位变为低电位,PQ47截止,PQ47D极变成高电位,从而使PQ23和PQ27导通,开启3vpcu=>3vs5和5vpcu=>5vs5的电压转换开启。

网友:
楼上解释得很详细,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
PQ23和PQ27是N沟道MOS管

非常感谢你,只是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PQ48 G极为高电位,PQ48导通后D极为什么被拉低,而PQ23,PQ27,G为高电位时3VPCU,5VPCU可以转换成3VS5和5VS5呢,PQ27和PQ48也都同为N沟道MOS管,为什么作用却相反了呢

网友C:
n沟道是高电平高通,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
S5—ON为高是,PQ48导通,拉低PQ47控制极,PQ47截止,+15分别加到PQ23和PQ27控制机,PQ23和PQ27导通

网友:
建议去系统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n沟道是高电平高通,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

好像PQ27和PQ48都同为N沟道MOS管吧

网友:
报名笔记本维修,老师都给讲

网友(2014-07-15):
啥也别说了  ,先去百度MOS管工作原理

网友:
就是一个 S5-ON 高电平打开一个MOS 管 转换一下啊! 有没有学过

网友:
ON信号为高电平时PQ48导通,PQ48导通后PQ45,PQ46,PQ47的2脚为低电平,所以都截止。此时15V经过PR154和PR155分压后使得PQ23和PQ27的3脚为高电平大约13.6伏导通产生3VS5和5VS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