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w2207显示器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4-03-03):
显示器出现不规律的闪屏一下一下的,还有不规律的黑屏,一黑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然后过一分钟左右又自动亮起来就跟刚开机一样。电源灯是亮的,黑屏的时候也是亮的,一天出现个两三次左右。一般是开机2~3小时开始,连续闪加黑5~6次,恢复正常,然后过一两个小时又来,有的时候又不会,想拿去修理太远了,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判断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小的在这里感激不尽。

网友A:
把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
应该 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解电容全换了,

嗯!谢谢你,修理大概要多少钱这样子?

网友:
谢谢你,修理大概要多少钱这样子?

网友:
100元左右吧,现在修理师傅赚钱难啊。

网友:
有地区差价,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