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U盘量产和U盘数据恢复问题

楼主(2014-03-04):
小弟做U盘很久了,对U盘还是有些见解,发出来供大家探讨下,
先说说什么叫量产:量产其实说白了就是工厂的大量生产的意思,而我们通常把量产作为对U盘的出厂化,为U盘固件升级,使U盘读写和稳定性有一定的提升,说白了就是给U盘装系统
通过量产可以把自己的U盘做成CD-ROM.等启动盘,
     那么如何量产那?首先准备的工作是要知道自己的U 盘的主控芯片型号,通过芯片型号找到对应的工具,也就是量产软件,下面图上是不同厂家型号的主控板--LBA板,主控板就是缺少闪存芯片的空板子,装个闪存做下量产 就是一个U盘了
四周都有脚的就是主控芯片,一般上面的第一排就是他的型号,比如上面的是6677 我们只要找6677的量产工具就好了,第二排一般都是主控的版本号,这个版本号我们在做数据恢复时用得上,
但也不是绝对的能百分百,靠运气,我也试过不对版本号也能都数据的,只不过运气罢了
通用的版型,注意通用指的是外壳而不是板子通用,
可能有些人还是不明白什么是通用,我在简单说下吧,市场上一般分为,通用板型,窄板,手腕版,皮套版,还有一种是专用版
他们的区别只不过用的外壳不同而已,

下面的这个是双面的,也就是可以贴两个同型号的闪存,虽然也是通用的板型,但是外壳要大些才能装下

通用版,上面的焊盘支持两种闪存 ,一种LGA封装,引脚的48脚的TSP封装,

窄板也称之为钢壳板,采用旋转钢壳的较多

手腕般也叫短板,焊盘和F的体积差不多,淘宝上号称坦克压不坏的就是用的这种板

现在最新的USB3.0主控板,支持容量更大的闪存芯片,高速读写,同样支持LGA56  LGA128芯片,

除了上面的常见外,还有称之为黑胶体的U盘,此类U盘不容易量产,因为没办法确认是什么类型的主控,如果发生固件丢失的话,只能对地短接,连电脑,不能发现硬件,只能仍之,所以在买U盘时不建议买这类的,

上面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下几种常见的主控板,再说说闪存芯片,FLASH,简称F,主要的我也不多介绍了,只给大家说说,什么是黑片,降级片,打磨片、扩容片,
这三种属降级片还是可以的 目前山寨U盘采用的最多,价格便宜,成本低廉,这也是为什么买个整U盘比买一个裸芯片还要便宜的主要原因,比如,2G的FLSASH,A片的坏快在1个,那么厂家吧大于3到4的认为是不合格的产品,由于很多渠道被降价处理,
打磨片:有的工厂在出产U盘时把原来芯片上的型号打磨掉,打上自己厂家的型号,这种芯片在量产时只能用工具软件去识别,不然不容易量产,同时有的厂家会利用打磨片做成扩容的盘,
黑片:这种片子是用来给维修的做手脚的,不说你也懂吧,不良品打磨掉,重新打上各种厂家的型号,像真的一样
       再说说简单的U盘数据恢复,正常能用的U盘,数据被误删的就不说了,那些因为主控损坏,主控板坏的这类,只能是找同型号,同版本号的来替换,也就是买同型号的主控板,先对换好的晶振 主控芯片到原盘,如果依旧不能认到硬件,再把原盘的F换到新的主控板上,如果能正常读取,就能恢复数据了
     以上见解来自本人的个人总结,并非专业术语,如有不对处,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不错,说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一看就看出来了不多说赞一个

网友A:
不错,学习了很多,但是如果U盘被量产后还能恢复数据吗,如果量产后再写入了数据呢,还可以恢复以前的数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了很多,但是如果U盘被量产后还能恢复数据吗,如果量产后再写入了数据呢,还可以恢复以前的数据 ...

好像还没有人能解决。量产后相当于给U盘重写了固件,要数据就不能量产

网友:
对U盘有了更深的认识

网友C:
插上U盘认不到  要回复数据 在另一个裸板上 把f 换了行吗  还是只有换原U盘的主芯片

网友:
从来没了解过U盘的内部结构,以前拆开看过,只认得闪存,其它一慨不知,多谢LZ奉献!

网友D:
对了,你那没上芯片的空板也能买到?哪且不是自己可以购买闪存组装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U盘认不到  要回复数据 在另一个裸板上 把f 换了行吗  还是只有换原U盘的主芯片

先测测 F的供电3.3v 晶振电压,确定晶振是否起震,
不行,先换同型号的主控,如果还认不到在把F换到新主控板上,只能碰运气,一般都是主控烧了引起的固件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了,你那没上芯片的空板也能买到?哪且不是自己可以购买闪存组装咯!?

那是当然得了,淘宝上买主控板 外壳,闪存的话要你自己有才合适,不然不划算了,
自己有闲置的MP3 P4 P5  平板电脑里的都可以,
闪存够多的话可以做个固态了

网友E:
擎泰SK6226的量产工具有吗,我找了好久都不能量产,U盘是金士顿的16G DT 101 G2,有的话就发我一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擎泰SK6226的量产工具有吗,我找了好久都不能量产,U盘是金士顿的16G DT 101 G2,有的话就发我一个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extra=#pid9527242

网友:
才知道可以把F换到新板上来恢复数据

网友:
一直软件恢复,今天长见识了,还可以硬件

网友:
了解 到了 u盘数据  应该怎么回事啦   有学了一招

网友:
很有见解啊

网友F:
量产的有的机器进不去有的机器进的去,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产的有的机器进不去有的机器进的去,怎么回事呢

正常现象,毕竟U盘的硬件兼容性还是有限制的,这也和你量产的启动系统有关系,具体的就要多实验了
我一般都要做几个不同主控的盘,比方说dell和东芝、惠普的这三种机器就很挑盘

网友G:
有没有闪迪的量产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闪迪的量产工具

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4-04-19):
请问楼主,手机内存卡加读卡器能不能量产?

网友:
把f换到新板子上显示插入磁盘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了解了U盘知识,有没有教数据恢复的

网友:
感谢楼主  正在学习U盘 多谢赐教

网友:
对U盘有了更深的认识!

网友(2014-05-19):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没有人能解决。量产后相当于给U盘重写了固件,要数据就不能量产

只要Flash没有坏,都有办法的,一般是把flash的数据作为一个文件全部拷贝到电脑上,也就是这个文件的内容和flash上面的完全一样,然后用PC上的软件工具去分析原来的flash上有些什么分区,每个分区上有些什么内容。

网友:
对这方面的学习太少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经验,,,真的是太好了,

网友(2014-10-14):
U盘人人有,怎样用好大有文章。

网友(2015-01-29):
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
认不到闪存能修不

网友(2015-11-04):
这个是需要手边有东西才行

网友:
量产钱赚的多!

网友:
目前U盘最大容量多少啊?

网友:
看过了,很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谁能打包分享一个cd-rom的量产工具

网友:
软件也不行

网友:
量产的有的机器进不去有的机器进的去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涨知识

网友:
有没有比较好的 免费的 U盘数据恢复的软件

网友:
我以前就买过那样扩容的内存卡,贪图便宜的后果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大公无私啊

网友:
我失败过,英文完全看不懂

网友H(2016-02-20):
这种空板淘宝有卖的吗。。。。
バ幸福De右岸
应该有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空板淘宝有卖的吗。。。。
应该有吧

网友I:
楼主高手啊
バ幸福De右岸
呵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高手啊
呵呵

网友:
现在有一个6696的 8G U盘 设备管理显示USB大容量。找了一个一样方案的,拆FLASH过去也是一样,这样是不是证明FLASH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