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日本带回来的戴尔台式机的检修

楼主(2014-03-04):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据用户反映,电脑是日本带回来的,一插电,就看到机箱有亮光,有响声,有烟冒出,就赶紧断电了。维修过程:查看机箱电源盒有100V与240V转换开关,将开关放在240V的位子上,拆开电源盒,发现有熏黑的迹象,有万用表测量电源保险管,开关管完好,排查中发现,有两个类似瓷片电容的原件烧坏爆裂,拿下,测量开路,上网查询得知是压敏保险电阻,决定不要这两个原件了,检查电路没有短路地方,复原机器,试机OK,显示器电压适应范围80V-240V,所以没有损坏,显示器接上机箱,开机,久违的画面出现了!!

网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  当时是台达的台式机电源 后面有个调电压的  不懂拨了下  就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