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作业贴 技嘉GA-MA785GM-US2H-R13 各供电产生原理及en来源

楼主(2014-03-04):
           技嘉GA-MA785GM-US2H-R13 各供电产生原理及en来源

      由于部分内容涉及实地讲课内容,及偷懒的缘故或省略部分文字。
                             有错误之处,请帮忙指出
一.待机供电(3vdual

查找电路图,找到3vdual是由5vdualQ36(L1085)低压差线性稳压器,3脚输入5v,二脚接R1735R1737电阻调整后输出。
二.内存供电(DDR18V
5vdual12v经过Q394肖特基二极管pwm芯片(isl6545)供电,5vdual经电感L3给上管D极供电,7脚由DDR18V_EN提供开启信号,芯片内部为1脚提供上拉供电,5脚内部参考电压为0.6v。输出电感L4经电阻R2806R2810分压连接到芯片6脚反馈。1脚经电容C1404与输出电感L4相连,并形成自举升压电路。在此电路中DDR18V电压受DDR18V_OV1DDR18V_OV2控制。当DDR18V_OV1DDR18V_OV2为高电平时,D44截止DDR18V输出1.859V内存供电。当DDR18V_OV1为低电平时就等于电阻R3207R2810并联后在与电阻R2806分压,送到反馈脚,此时DDR18V电压为1.994VDDR18V_OV2为低电平时就等于电阻R3208R2810并联后在与电阻R2806分压,得到DDR18V        为2.129V

  下图为DDR18V_EN信号来源
DDR18V_EN是由ATX电源PWOK和南桥发出的S3_STATE经过电路转换得来

三.VDDA25

找到VDDA25是由VCCQ62(L1117)低压差线性稳压器,3脚输入5v,二脚接R395R394电阻调整后输出。

. CPU 供电(VCORE

供电主芯片为ISL6324,使用两个ISL6612驱动芯片。产生4+1路供电,分别为CPU的(核心供电)和CPU内的北桥(内存控制器)供电。
供电产生流程大致为:
1.VCC经电阻DR62给主芯片供电,12v给芯片给芯片pvcc脚提供驱动电压,芯片boot经内部得到12v供电,12v分别经电阻DR116DR123 给两个驱动芯片的67脚提供供电。
2.CPU发出vid信号给芯片4.5.6.7.8.9.
3.前级电路装得到6323 en高电平的EN,信号给芯片24脚,开启芯片工作。
4,工作条件都满足后,由后级分别输出CPU 供电(VCORE)和(VCORE_NB
5,经线路送到芯片isenvsen脚进行检查。
6,当芯片检测CPU 供电(VCORE)稳定后通过37脚发出VCORE_PWOK信号

CPU供电开启信号 6323_EN来源

从上面 两个图中得知6323en是由PWOKDDR18V经电路转换得到高电平的CPUVDD_EN信号后由经过两个mos管转换得来。

五.北桥供电(NB_VCC)

南桥供电与内存供电产生及工作原理相同,。。。。。。。。。。。
北桥电源开启信号 NB_VCC_EN产生来源

NB_VCC_EN是由cpu电源好信号经q58三极管q279mos管转换得到

六,南桥供电(vcc_sb)和总线供电(vcc12_ht)
南桥供电与内存供电原理相同,同样采用(isl6545)作为控制芯片,工作流程。。。省略若干字。南桥供电(vcc_sb)又经一个保险fb15后产生总线供电(vcc12_ht)

南桥电源开启信号SB_VCC_EN信号来源

SB_VCC_EN是由cpu电源好信号经三极管q58mosq278转换得到高电平的SB_VCC_EN信号。

网友A:
可以将图纸上传上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图纸上传上来吗

论坛 有人上传过了

网友:
四,CPU供电芯片的34脚PWMOK是用来做什么的?在哪些条件成立之时为高电平?高手们请指教!

网友:
分析到位,我收藏下也自己分析下

网友:
细节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内容详细,图字分明。赞一个!

网友C:
能告诉我你去那实地学习了吗?我好像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告诉我你去那实地学习了吗?我好像学

我现在在深圳迅维,实地学习的。这个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网友:
楼主好强大,主板都学得这么好

网友:
看了楼主的 文章  膜拜中!!! 大神你收了我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讲解,学习了,能多上传几张图纸就好了。

网友D:
还是实地出来的东西精彩呀

网友(2014-06-30):
实地出来基础知识很强的。。

网友(2014-03-05):
引用 网友B:
论坛 有人上传过了

有示波器的教材吗?  我只听别人讲这些不跑码要测量的信号    但就是不知道在什么点测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宝贵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实地出来的东西精彩呀

没什么,都是老师上课讲的东西,你系统学过,就觉得简单了

网友E:
作业也发这里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业也发这里来了。

我们作业 就算分析发帖

网友:
真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你去实地学习了?能讲讲效果吗?听那些说不怎么行哦?好多都没学会?

网友(点评):
这就要看各人的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