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新手问题~大大支持新手

楼主(2014-03-04):
想问下我客户的笔记本D壳坏了,就是固定屏轴那个底壳螺帽坏了,请教下各位大大应该是换还是用哥俩好给粘起来,实在是新手不懂的怎么做,发笔记本这样的配件我有没有渠道,淘宝购买能行吗?

网友:
这么多看的大神就没有人给我这个新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淘宝网上面有卖的,或者到你们市里面修笔记本那里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网上面有卖的,或者到你们市里面修笔记本那里也有

我只想说淘宝价80-90 渠道价格150  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另我是县城。惭愧的是我不会修笔记本现在想自学,我也是经销商

网友B:
有的可以用A胶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用A胶粘的

谢谢。实在没有忍住我在淘宝上购买了一个。,。

网友:
外壳无所谓,再一个装上后也没有质保的,所以哪个便宜就买哪一个了

网友:
外壳在淘宝走,问题不大,只要是看好和你的坏的匹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