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一下。

楼主(2014-03-04):
HP R14的板子,不出3,5V,图纸是RT8223,实际是TPS51123,线性3,5都有了,这芯片是不是还收18ENC控制?

网友:
测下18脚电压,正常是有电压的

网友(点评):
18脚应该是多少伏啊

网友:
3脚、18脚、13脚是要有电压的,测试下

网友:
就是PWM的开启,受控!

网友:
18现在一定没有的.那是一个S5的输入

网友:
这是不是说明这个放弃了1和6脚的控制,而用18脚来控制3V  5V,也就是这个芯片同51125完全不同了.要开机才有3V 5V?

网友:
额  小弟不是神帮不到你了   希望有神能帮到你

网友:
要按开关后才有3 5V的]

网友:
1.6脚是检测设定脚,不是使能,你没数据手册吗?

网友:
用1和6来控制的多了.

网友:
刚又仔细看了一下,1和6确实是单元控制,不受外部控制的,在看你这个图的话ENC应该是主控制,我是这么理解的,呵呵,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前不久修过一台,不过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要不就是待机芯片发出了LDO输出后,就自动有了开启,要不就是通过13脚的EN0来开启3/5V,18脚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有电压的,这里的S5_ON应该是,上电后,待机芯片检测到上电后,有没有收到S5_ON,若检测到上电后没有S5_ON,则视为掉电处理。

网友:
不对.细看了图.同我最先的想法一样.这机子和51125不一样.rt8223和51123是完全一样的.整机用18脚来控制.18脚用EC的S5-on信号,待机无3,5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待机就有3   5V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