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60c不触发.......

楼主(2014-03-04):
症状:待机电流0.3A不触发,通电一会会芯片maxim 17020e发烫,测试器周围好多元器件短路,于是将其去下,去下厚没有发烫的地方了但是待机电流却是从0A到0.5A左右一直跳,于是将网卡也取下,但还是老样子
又测下3V 5V待机正常,但就是usb位置有很多地方短路,usb本身不断  maxim1720e周围短路,求助大家该如何查找短路原因啊,急求?昨晚查了两个小时也没有头绪,拆了很多地方可还是不行........

网友:
求大家修过类似症状的指导下小弟啊

网友:
短路现象,先查短路的地方,不要通电

网友:
你这已经不是不出发了,缺条件,短路用烧机大法了

网友:
USB短路?5V吗?是的话看图纸把有5V进去的零件拆一遍就出来了。。。南桥一般没事的。

网友:
或者在5V哪里用烧鸡大法。。也可以,成功不大

网友:
电压不正常吧   你看看电压

网友:
供电IC 拆了 插电  哪你还修个毛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