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WDR清除SMART为什么只能清除次数,不能清除时间?

楼主(2014-03-04):
我用WDR清除SMART为什么只能清除次数,不能清除时间? 硬盘是13年500G的3.5寸蓝盘 通电时间清楚不了 请教各位大家谁遇到过?
硬盘

网友:
怎么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软件不支持吧,或者清一下G表,再做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
品牌机的3.5寸的硬盘清不了的

网友:
新的硬盘清不了时间的。

网友(2014-12-15):
我现在就遇到了,也是一样的,正在网上找方法

网友:
清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影响硬盘功能?

网友:
用的软件不对吧

网友:
WDR已经不支持新盘了

网友:
我现在就遇到了,不得行。求解

网友:
使用DRT清零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