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一张就卡。

楼主(2014-03-04):
HP1020打一张就卡。就闪红灯,每次这样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纸有皱皱吗?如果有大概是定影膜

网友:
故障描述不清楚,具体卡纸卡在哪里?例如:纸张入口,纸张出口,硒鼓下面都可能卡纸, 上传一张卡纸状态的照片最好。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 意思 说请出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解决呢

网友:
进纸或者出纸位置传感器,检查一下,是不是被异物堵住了。

网友:
第一张纸打印出来正常的,然后就闪红灯无法打印。,你们说是什么奇怪问题。

网友:
每次都这样的

网友:
清洗滚纸轮

网友:
修好了,是出纸传感器,每次开机复位,纸过就不掉下,拆后盖打印发现这问题。开价150.一般很难发现,问维修站人说电源板问题。

网友:
学习了
HP1020打一张就卡。就闪红灯是出纸传感器,每次开机复位,纸过就不掉下,拆后盖打印发现这问题

网友:
定影组件换一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