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VCORE电压,摸各芯片冰凉---没工作,主板装CPU 后VCORE对地短路

楼主(2014-03-04):
无VCORE电压,摸各芯片冰凉---没工作,主板装CPU 后VCORE对地短路(联想台式主板)

但拆掉CPU后,VOCORE对地阻值约35欧左右(正反方向阻值一样)!看看是否有朋友碰到过这样的故障?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谢谢!

注:个人感觉462针CPU座没有变形!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窍门

网友:
那就先看一下芯片的供电有吗?主要找个图纸看看哦!

网友:
CPU内阻低,装上后短路是正常。只要不是0欧姆。

网友:
看来高人出场了,没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得仔细量量(我是用数字表量的,感觉是接近0欧)!

另外;
1)我想特别问问拆掉CPU量到35欧的内阻是否正常?
2)我量到RT9241A 的VID0~VID4中输入电压有两个高两个低,估计这个启动条件是满足的,也就是说CPU是有反应的(如果CPU没有反应的话,要么VID0~4全高或者全低)
3)RT9241A第10脚 SS是低电平,感觉软启动有问题
4)RT9241A VDD有5V电压
5)DVD 也有12V电源分得的1.5V左右的电压

感觉以上VCORE驱动芯片RT9241A工作条件都满足!

网友:
同时听说CPU功耗很大,平时都有30A ,如果这样算的话内阻约 1.5V/30A=0.05 欧(普通数字表很难量准,还以为就是零)也是正常不过的!所有装上CPU量内阻好像确实不合适!

网友:
测一下 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满足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除了VCORE, 电源供电基本上都齐!

当然CPU的另外外核电压2.5v供电不知道怎么量?

网友:
我的经验是,线检查供电正常否;然后换几个CPU试试。

网友:
先个U试一下,然后再查下供电线路

网友:
找图纸看看  主要看看供电条件

网友:
肯定上了CPU后不是纯短路的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找图纸吧 现在已经习惯性的先看图纸了

网友:
哈哈!兄弟没图呀

网友(2015-06-29):
CPU2欧的内阻 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