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03-04):
神州显示器白屏,求思路

网友:
你自己测了那些也不说说啊,你只说白屏!屏供电有没啊!!

网友:
往大的方面来讲,查一下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我弱弱的说一句,屏上供电正常吗?

网友:
用点屏驱动板试试

网友:
白屏  有好多地方要查啊

网友A:
仔细看,升压板上的电容都鼓包了。

网友:
你那高压条的电容鼓包了吧

网友B:
MCU  屏供电,屏线,这几种可能吧。,

网友:
我也看到电容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升压板上的电容都鼓包了。

高压板电容鼓包和白屏没太大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  屏供电,屏线,这几种可能吧。,

请教,屏供电具体查哪里

网友C:
先把高压板电容换了 可能是供电不足 ,再检查屏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把高压板电容换了 可能是供电不足 ,再检查屏供电有没有问题

请教一下,屏供电具体查哪里啊

网友:
这么明显!楼主要么不专业,要么就是闲得蛋痛、、嘿嘿

网友:
麻烦楼主下次将问题说得具体一点,这样才方便别人帮你。

网友:
屏供电先查驱动板5V吧,差屏线也可以,我一般遇到白屏,第一件事就是换屏线,擦屏线,秒杀,不行就驱动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屏供电具体查哪里啊

屏线右边有三个电容,它的右边八角的那个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白屏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