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屡烧EC怎么解决

楼主(2014-03-04):
客户Y430送来时待机0.03A触发0.18A掉电,跟客户说主板问题需呀拆机维修先登记等通知。拆机发现EC烧了一个洞呵呵,直接换了,量了一下无短路上电待机0.02触发上电正常,哈哈笑了就这么简单,上屏开机结果暗屏,靠最近老是遇到暗屏。拆屏点了一下灯光亮的,亮了一下高压板电压主供电19V 开机信号2.8V亮度3.3V都正常那就是高压板坏了,然后换了通用高压板,上电开机终于看见久违的联想LOOG,心想终于好了。开始装机上电0.02触发0.3A机器冒烟了晕立马拔电郁闷了,拆机一看EC烧了又烧了一个洞。没办法又换了一个EC装机一上电就烧了无语了。。。一般什么地方会屡烧EC啊。。。

补充内容 (2014-3-5 01:29):
屡烧EC这个问题已解决。。。烧了我6个EC才把问题找到原来是屏显惹的祸。但是钱真的不是好挣的现在机器是能开机了结果键盘乱码了。。。。兄弟门给点力啊。。。元方你怎么看。。。。

网友A:
屡烧EC这个问题已解决。。。看上面补充内容。。。怎么没人发言呢又有新的故障了。。。

网友(2014-11-12):
屏线上门的电压问题吗?

网友:
屏接口短路,19V进E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屡烧EC这个问题已解决。。。看上面补充内容。。。怎么没人发言呢又有新的故障了。。。

上次 看了个帖子 说EC能击穿出一个洞 说明有大电压大电流进EC的结果  那帖子也是屏接口 19V流进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 看了个帖子 说EC能击穿出一个洞 说明有大电压大电流进EC的结果  那帖子也是屏接口 19V流进EC的

应是19V电压串入EC的亮度控制脚。

网友:
y430  不出3v5v条件都满足~~~NND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换了2个芯片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以前也遇到过  老师烧

网友:
楼主应该把电压串路的地方也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