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L197WD MCU程序,下载了几个都不行了。

楼主(2014-03-04):
有没有人有L197WD MCU程序。2010年9月   群康科技。
我刷了几个了。都是开机白屏。

补充内容 (2014-3-7 08:20):
问题已解决。

补充内容 (2014-3-7 08:21):
16# 详细说明

网友:
有的就发一个给我吧。。。

网友:
有没有这样的程序 发一个来哇

网友:
群康的程序不好搞

网友A:
我的和你有点不一样是WA的你试试吧。

联想L197WA MSTAR SST25LF020A.rar

网友:
你看一下3.3V电压正常吗,如不正常可换一下3.3V的滤波电容。

网友:
换了多个程序都是白屏,那可能就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你有点不一样是WA的你试试吧。

试一下吧
我想知道烧 那个IC    是不是:PM25LV020

因为头一次玩这个玩意。

网友:
白屏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看一下屏供电有吗

网友:
你点下屏是不是有问题咯 换个通用的先试下

网友:
程序也能导致白屏- =好坑爹啊- =第一次知道

网友:
程序为什么能导致白屏- =谁知道啊

网友:
通用板试过了。正常的很。

网友:
换板子吧,不要吧所有的问题都推给程序,程序只是一方面。。你能确定板子上所有的件都是正常的,再狂刷程序吧。N多的板子都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板子我早换了。程序也读出来了。主要是买了几块板,有一块板显示不是19寸屏是,17寸的显示,我手快下载好了MCU,一下就把他给刷坏了。三块板都不能把MCU读出来,后来我才发现MCU型号是:PM25LD202 是卖回一的板,但坏的那个是:PM25LV202  原来是IC不对,没有读出来。手动设置一下IC型号就可以读出来了。刷回坏板的MCU上。OK。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