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IQ45

楼主(2014-03-04):
主板故障是上电不跑码 2秒内掉电 再上 掉 循环中  我发现不插小四口 不掉  以为是cpu管子有问题  测量 全部OK  继而以为是IO的问题  型号是SCH5617C-NW 这型号的IO还真是少见!换了个  没看清楚  后来仔细看原来是不同型号的  (蛋疼)  最终罪魁祸首  南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加焊南桥!  蛋疼!

网友:
可能是南桥虚焊导致反复掉电呢

网友A:
你早加焊南桥后就好,还 是想加焊南桥,上电掉电是PG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早加焊南桥后就好,还 是想加焊南桥,上电掉电是PG信号有问题。

是加焊南桥后好了  开始不插小四口就不掉  以为是cpu供电有问题   所以走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