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点亮,主板诊断卡 50-CO--24--28--30--74--94--FC 什么问题求解

楼主(2014-03-04):
不能点亮,主板诊断卡跑  50-CO--24--28--30--74--94--FC  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A:
插独显不亮,或许是是固件问题,也有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刷个BIOS换个U

网友B:
刷bios把  没一个码是认识的

网友C:
什么型号的板子都没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板子都没说啊

映泰映泰映泰

网友:
U内存显卡都换过好的,主板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开机不显,一长两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插独显不亮,或许是是固件问题,也有可能是桥问题。

U内存显卡都换过好的,主板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开机不显,一长两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把  没一个码是认识的

不能点亮怎么刷??谢谢

网友:
FC好像是北桥,加焊看看

网友:
查下 红绿蓝 还有 13-14脚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U内存显卡都换过好的,主板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开机不显,一长两短

一长两短是认不到显卡,集成的查北桥的供电和时钟信号。